HP1000打印测试页,发送命令不打印

楼主(2009-12-27):
HP1000打印测试页,发送命令后,机器动了一下,就是不打,打印任务里说“正在预热”。
删除任务后再打印,面板上绿灯闪,没有预热动作,不打印。
系统重启没有用,插拔USB线没用,始终不能打。
怪问题是有的机器上可以打,有的机器不可以打。
重启

网友:
1、数据线长度最好不要超过2米,且质量要好。
2、重装下驱动试下。
3、检查门电路及CPU

网友:
换个线 试下...

网友:
怀疑是 线和系统版本问题
驱动方面 ,硬件可能性小

网友:
打印自检页试一下.
如果自检正常再查线

网友:
打印word试下。我见过不能打测试页能打文件的

网友:
检查定影器及定影器传感器。

网友:
怪问题是有的机器上可以打,有的机器不可以打
那可能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驱动的问题 换个机子或重装下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
正确答案是:HP1000和HP1020的驱动冲突。

网友:
我知道是什么 是驱动的问题 ,这种打印机的固件是在驱动里面,连接是好象就是主板什么的,不要装基于主机打印的驱动,要装完全版的驱动。

网友:
那现象一般是驱动、系统和线的问题
机器的问题可能性很小
那机要装原版驱动才行

网友:
是驱动的问题,不要装基于主机的驱动,要装完整版驱动。驱动保含固件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