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台联想F40是不是南桥坏了(已解决)

楼主(2009-12-27):
这台机进水,拆开机器,如图少量进水,图是本网站借用的,谢谢芯片动力。

清除了水渍污点,烤了一下板后。通电,电流0.03A,按开机键,电流变为0.04A,蓝色的灯亮5秒左右熄灭。量测主板的5伏3.3伏的待机电压正常,查看图纸的EC芯片KB910L控制图,

网友:
应该是南桥, 这主板的南桥容易坏!

网友:
这个板子是超级容易进水了 进水了还容易不通电, 沙漠紫癜 修这个机器比较多 !  但进水了 要根据痕迹去判断   没有通病可循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仔细嘛,以你的分析可以先加焊一下南桥试试,

网友:
晕楼上的加焊?以后电脑都不修了,全加焊

网友:
进水的机子多烤烤,看客户进水后通电没有,一般不容易烧的

网友:
这机子就那一块进水  我修这款机子修了10左右那进水的   PR19会坏   主供电容易断线

网友:
可能进水几天了,或者客户自己有用电吹风吹过,拿到我手上,就不这么看得到进水的区域。一开始并不怀疑南桥坏的。

网友:
不错,判断准确,行动迅速,成果明显.

网友:
进水机要用非正常思路去修

网友:
我是基地一期的学修本本的学员,老师教的修理思路我给用上了。看来非常的实用,学有所用。盲目的维修只有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