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华硕U5F的机子时不开机,大家来发表一下自己意见

楼主(2009-12-27):
华硕U5F最开始的故障是冷开机的时候加电无显示.
必须让他加电个十几二十分钟之后再关机,趁热再开机就正常
大家讨论一下这样的情况一般是什么问题会引起呢????????
有能有以前遇到过类似问题的..
华硕
不开机

网友:
前些天遇到过一台 神舟的 差不多和你 把小电池装上就可以了 再不行就可能是座子

网友:
很可能是部分电容冲放电不正常

网友:
LZ 修好了记得发布下过程 我这里跟你的一样的 现在没思路了

网友:
北橋虛焊啦~
這款機器很容易有這種情形
不過這片板子不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