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200 进水机 开机掉电,电流跑到0.6怎么办?

楼主(2009-12-27):
今天接到一DELL 1200 进水机,客户说好久前就进的水了,现在开不了了!试机的时候可以点亮,还好客户没看见,开了单就让他把机留下了。
之后仔细试机,发现这机可以开机,还可以进系统,只是会不定时掉电,掉电时掉到待机的0.03A,然后又自己重启又可以点亮!
拆机看到主板上EC附近有很多白渍,用洗板水好好刷了一下,发现EC有几个引脚已经生透了,但看着也没空焊或边角,不管那么多先试下会断电不,一试点都点不亮了!
通电,有待机电流0.03A,触发后跑到0.62A左右,停几秒,断电变为0.32A左右,就变为0.03A,停几秒,之后自己又跑到0.62A左右就不动了,也不会断电了,但是不亮!
换过内存,量过各个电感的电压基本正常,CPU是0.9V左右,内存的REF是0.9V,其它的3V,5V,1V,1.8V基本都有!

我的分析是
1.是不是EC坏了?EC好像型号是PC8多少,记不得了。难道是我刷洗坏了?
2.是不是时钟坏了?我觉得CPU电压都开启了,下一步应该是时钟开始工作了,而且EC旁边有一IC,很像时钟IC,刷洗的时候是刷过的。
3.是不是南桥坏了?因为我之后我发现我没把CMOS电池取下就刷洗了!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刷的时候COMS电池的电把南桥或EC烧了。

不知道哪种可能性大,或者是其它问题?请大家指导下!

今天修好了!加焊了EC,不行!看到CPU供电控制IC是ISL,突然感觉这IC会不会空焊了,就加焊了下,一试电流立马上1.2A,还跳了几下,之后再上屏试还真亮了!装好机试了半天,不会断电了,基本上什么问题都没有!庆幸突然间的感觉还真对!

网友:
内存上的排阻看过没有啊,然后就是北桥可能被腐蚀了,最好焊一下北桥

网友:
有没有重新加焊一下ec呀,加焊还不行就弄南桥把

网友:
看痕迹水是从键盘这面进的,而且在左边,内存和北桥都在背面,而且在右上边,没有被腐蚀过!
电流是很快就到0.62左右的,而且没什么跳变了,我想应该都还没跑或还没到内存呢!这板是集成桥,怀凝过是不是北桥空焊,我压着试过,可一点反应都没!

网友:
还没有加焊EC,EC是有几个角生秀了,但看似也没空焊,也没连角!明天去试下吧,很想找个换换看,可好像这EC没见过。

网友:
进水机肯定要先清洗,加焊进水部位,烘干后再上电啊

网友:
进水的机器 要学会根据痕迹去判断故障! 有些能开机的 才处理完水渍之后会出现点不亮会其他问题,因为原来腐蚀的地方线还没有断完  ,你一清理就都断了,所以就不亮了,所以 你就更需要小心仔细的去检查!

网友:
谢谢!6#和版主说得很有道理,经过这次以后处理进水的会更加小心仔细了!今天幸好客户没看见他机可以点亮的!

网友:
感觉还真对  跟着感觉走

网友:
掉电问题  CPU供电是重点嫌疑  要做常规排查

网友:
看来进水的本一定要小心呀,否则出大问题的。

网友:
重点检查CPU供电芯片,先加焊

网友:
系统供电芯片虚焊也会掉电

网友:
机器不亮的时候楼主没有摸一下CPU热不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