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东芝 TE2100 难产了!

楼主(2009-12-27):
各位师傅们,我是一只小小的菜鸟,刚刚飞到菜地,手里遇到了一个客户送修的东芝 TE2100 本,送来的时候是绿灯亮,按开机键无反应,有时能开机,通过网上查,应该是主板和电源板的接口接合不好,猜机发现以前被人修过,而且主板上的口已经有些变形了,没办法只好订了一对全新的口,回来后,把主板和电源板两边的口全换上了,拿电烙铁一点一点勾上去了,可以上电发现,这次是黄灯闪八次,然后再循环闪,又重新仔细的焊过一遍,这次装上后是绿灯亮,按电源开关,绿灯息灭,然后又是黄灯闪……返来复去检查口的焊点,确认肯定没有问题,请问是不是又出现什么新的问题!!求各位大师出手相救,是不是电源板出了什么问题!!先谢谢了!

网友:
还是接口问题,这个机器一修的我们就头疼,何况还是二修机,要焊好这个接口需要相当的烙铁功底和眼力

网友:
前次也买过一副,两根槽子要50

网友:
这机器就接口这一个通病!

网友:
要是接口问题,还不要紧,大不了我豁出老命,再焊,就怕哪里出错,再把别的搞坏了~~

网友:
你丫的 还豁出老命  哈哈 ,有那么怕吗?  焊这个接口有窍门的 ,如果你觉得焊工不行的话 加点松香固定好了上红外的BGA 加热完 就能很好的结合,要么就费电时间慢慢的焊,千万不能着急  相信你能焊好,不过 不用把命豁出去

网友:
这个机器烂 我都焊好几回 焊好后能开机 但是一碰就掉点,最后还客户了晕

网友:
呵呵,不用豁出命去啊,接口线可以一根一根的焊,就是费时间,多弄点焊锡膏,慢慢来。那个接口焊好以后要安装上cpu,内存,显卡的测试的,要不也会报错,我第一次焊的时候就是光用主板测试,还是报错,我还以为是我没焊好。。。。

网友:
多谢几位好心的大哥指点,我现在已经有95.9%的信心了,明天再焊一天,搞定了后,我再来给大家报喜!!

网友:
焊工还是非常重要的 修本本 第一 还是焊工

网友:
我感觉还是比较容易焊接的,楼主要看清楚了 焊接完了再检查一次 用放大镜看 很清楚的 我修过很多了

网友:
这机器焊好了,返修也比较高

网友:
我是新手问下哦!测下接口保险上的电压!如果输出不正常!对地打下阻值看是否有短路!!我这样的思路可以吗!

网友:
绝对是接口问题

网友:
多谢近段时间来大家的热心帮助,这个机器我搞定了,电源口是一方面,如果显卡没有插好,或是显卡下面的槽有开焊问题,会同现相同的现像,所以往往会误导人,本来电源口已经焊好了,却因为显卡方面有问题,而一直以为是电源接口没有处理好,特此写出我的个人心得,希望对大家能有所帮助!

网友:
电源、显卡接口虚焊是这个机器通病。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67450-1-2.html
看看这个帖子吧 帮助应该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