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学笔记本,再请教几个问题?

楼主(2009-12-27):
刚学笔记本,再请教几个问题?

1.笔记本的EC与IO,super IO三者有什么区?EC是什么的缩写?

2.关于笔记本待机(进系统后点待机),此时会关闭一些设备(网卡,硬盘)供电,请问是哪种方式关的?是直接把接到硬盘的5V关了,还是发出信号告诉硬盘,硬盘主板的控制电路自己关闭硬盘的相关电源以待机?

3.关于待机电流(插上电时),像下面的第二种,第三种可以说下原理么?

一种是插上有0.03A左右的主板上一般一直有3V,5V了。

二种是插上有0.01A左右的主板,量不到3V,5V,但触发后才有3V,5V,关机后变为0.01A,无3V,5V,如DELL的部份机。还见过的不一样的机子是一台华硕的A8T插上有0.01A,触发后才有3V,5V,关机后有只要不断电,为0.03A,就有3V,5V。

第三种是插上瞬间有0.01A,之后就是0,但是可以触发,触发后有3V,5V,关机后变为0,无3V,5V。见过的有DELL的,还有一杂牌的上网本!

如果有一笔记本无待机3v,5V,不触发,且开关键上有电压,我怎么区分它应该是插电就有待机电压,还是像第二种,或第三种要触发后才会有?

网友:
楼主总结的很好,这些问题 敢说是所有修本本的人 刚学的时候都会感到困惑的,可见楼主是有心人啊,但这些问题不是一句两句话就能讲清楚的, 所以建议楼主多多看帖,在新手区有相关资料可以下载,相信你能找到答案的!

网友:
谢谢!感觉新手区主要都是台式主板资料多!我会多多看帖,从大家的经验中慢慢找到答案的!

网友:
楼主比我厉害。。。我还找不出这些问题呢

网友:
经验总结 重要

网友:
我也是新手,EC就是开机芯片,不过好多都集成在IO或是SB里面了,IO跟SIO都是IO了只是名称的区别,IO就是IN跟OUT的简称,如字面上意思,是输入输出芯片,主要是控制键盘鼠标和电池充放电,BIOS等.
    那个开机的不管有没有电流,开关那里都要有一端有高电平一端接地,量那就行了,所以,待机一定要有待机电压,没有是你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