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0 IRDY不亮,是不是 BIOS挂了?

楼主(2009-12-27):
一块精英 K7S5A 的 单桥 板。
机主说拆下来除尘后就点不亮了。
CPU在另一台机上测试好的。
C1都不显示直接 C0。
压CPU、桥也不过,CPU座看了一下应该没虚焊。
IO是 8705F 换过了。
还是 C0

网友:
按压桥和CPU座看下有没有变化。

网友:
按压桥和CPU座看下有没有变化。
引用 网友A:

压了,不过。

网友:
462的跑C0要先确定CPU的好坏再修板

网友:
462的跑C0要先确定CPU的好坏再修板
引用 网友B:

CPU在另一台机上测试好的。

网友:
内存看过没有,看看内存供电,和内存条

网友:
查下内存,供电时钟,SIS730不过内存.一般是U的问题.

网友:
这个板子芯片好像容易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