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0BW接入模拟信号显示无信号输入

楼主(2009-12-27):
机型故障如题
客户拿来说不亮,我接上电源显示“无信号输入”,接上VGA信号线,还是显示“无信号输入”
打开机壳检查,发现驱动板的主芯片已经被拆焊过了,测量了一下R、G、B、V、H信号线到芯片都是正常的,就把芯片吹下来重新焊了一遍,上电还是原来的情况。
在观察时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在显示无信号的下边有两个字:“数字”,因为现在手里没有三星的显示器,以前也没注意过,不知道是不是现在是切换在了数字输入状态,所以才使模拟信号输入不了,因为现在手里没有DVI的信号线,所以试不了。
请朋友们给个建议,谢谢!

网友:
用DVI转VGA口啊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上面的MCU问题,见议重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