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修的一块进不了系统的板

楼主(2009-12-27):
七彩虹915主板,故障现象:在出现WINDOWSXP滚动条后,就挡住,一光标不停闪烁。
1、手 摸网卡芯片有点偏热,摘除。涛声依旧;
2、进BIOS把所有外设关闭掉,依旧;
3、摘除声卡芯片,依旧;
4、更换IO:W83627DHG,OK。装上声卡芯片,更换网卡芯片拷机一切正常。此板修复。
后仔细观察拆下IO,发现“83”字样有点微微发黄,由此判定IO损坏。嘿嘿,40大洋,修了一上午。

网友:
不错的经验,收下了。

另,你的IO是同型号的换的还是用别的型号代的,这里有经验吗? IO是从废板上拆的吧?

网友:
应该是拆的

IO我们应该备一些常用的
但我备的少 都是拆 拆不到的 不修

网友:
雷击的运气不错,桥没挂.

网友:
是够麻烦的啊,竟然出在IO的问题上,学习到了,下次也联想联想这方面.

网友:
到系统下不去一般都是南桥或者南桥下属的设备出了问题

网友:
雷打I/O少见,雷打网卡芯片,我就预见过几次了。

楼主:
我从好板上拆的IO,下次再去买

网友:
嗯,有些活一会就完事,有些活得花心思,有些活修好些天也修不好,这就是修板人的状态

网友:
明天就去拆一个留着给自己,以备不时之需。感谢楼主。

网友:
学到了,一般到系统不稳定我都想是内存,NB,SB,谁知IO……

网友:
雷打网卡声卡太多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