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电脑开机自检出项的问题

楼主(2009-12-27):
联想电脑开机时在出现联想图标后到进入windowsXP之间的过程中出现FFFFFFFF-FFFF-FFFF-FFFFFFFF,后面有光标翻转提示,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该怎么解决???

网友:
晕!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
你可以拍照然后贴上来共同看下。会的就教你。不会的共同讨论学习

网友:
那是网卡的无盘模式打开了,你关掉就行了,好好看,上面有提示的

网友:
是的,进入BIOS能关闭这种的,不然开机超机慢

网友:
楼上说得对,应该是从网卡引导启动的过程,应该从bios里调整启动顺序,将硬盘作为第一启动项,不过如果硬盘无系统或硬盘损坏也会出现上述现象.

网友:
那位能不能介绍一下网卡的无盘模式是什么意思?是与无盘系统相关的吗。

网友:
所说的无盘模式只是通过网卡芯片启动的方式而已,一般现在的bios都支持从网卡启动,有两种方式rpl和pxe,rpl技术比较早,也已近被淘汰了,现在比较多的是pxe方式启动,不过不管是rpl还是pxe方式的无盘安装起来都不太容易,而且系统所支持的功能不太完善,现在有种技术叫魔盘,是将远程网络模拟成硬盘使用,看起来使用很方便。

网友:
就是不能没有找到可启动项而已,没有那么复杂。

网友:
提示FEFEFE.....FEFEFEFE.....FEFEFEFEFF才是上面几位说的问题,而你的是FFFFFF..FFFFFFF....FFFFF

网友:
支持,是不要网卡有PXE芯片呀

网友:
就是不能没有找到可启动项而已,没有那么复杂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学习

网友:
你肯定 扣电池 或者恢复出厂设置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