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停顿LOGO求解~直播贴,现在电流1.3不显

楼主(2009-12-27):
UMB upper Limit segment address: DC00
停在这里大概1分钟。。不知道这个什么意思
关闭USB Support  地址变为:E000
Mouse initialized

不知道什么问题。特上来发帖求助

更换U31后。可以识别到硬盘,但是无法引导
有重新更换一个U31。。结果待机正常,触发保护0.05--0.02--0.00
期间重新植株做了一次南桥,还是保护,最后查是1R8M转1R8B的MOST管损坏导致触发保护,更换后触发不保护了,但是现在电流上到1.3A不动了。

网友:
英特尔的CPU =(R)移动奔腾(R)III处理器900兆赫
系统内存640K的传递
255M内存扩展传递
0256K高速缓存SRAM合格
系统BIOS阴影
视频BIOS阴影
UMB的上限段地址:DC00

帮你翻译了下
但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网友:
是什么型号?这样的显示是正常的,只是没检测到硬盘和光驱,检查下硬盘光驱吧

网友:
回楼上是IBM T43..没有检测到硬盘。。

网友:
继续等高手解答。

网友:
T43 CPU=Intel(R) Mobile Pentium(R) III processor 900 MHz???
T43不是和R52相似的板吗?

网友:
是不是上错U了呀

网友:
你那机子是不是歪的哦    ?

网友:
各位大侠,看完了各位的回复,我怀疑各位是不是做笔记本维修的呢!
Thinkpad的机器T4X系列的机器,哪里有p3的cpu啊?,都用的是p4平台了……,真无语!

你这问题应该在南桥和触控板之间的问题,还是先用最小系统法测试一下,确认故障部位吧!

网友:
今天有点奇怪,看到了T43用奔三900的CPU,莫非我原来用的T43(迅驰2代.1.73)是假的?
请楼主搞清楚好不好

网友:
之前在联想维修站时碰到过这种问题就是,CPU不支持时,就是能点亮,到LOGO处挡机。。。但不知道联想的和ibm是不是一样的。
但从你发的字面意思上来看。。应该是内存通过了。。显卡和BIOS是被屏蔽了。。

网友:
我也来翻译一下:
CPU= 图拉丁900
640K 系统内存测试OK
255M 扩展内存测试OK
256K 静态缓存测试OK
系统BIOS映射成功
显卡BIOS映射成功
UMB 上部片段地址:DC00

网友:
各位大侠,看完了各位的回复,我怀疑各位是不是做笔记本维修的呢!
Thinkpad的机器T4X系列的机器,哪里有p3的cpu啊?,都用的是p4平台了……,真无语!

你这问题应该在南桥和触控板之间的问题,还是先用最小系 ...
引用 网友A:

我前边的信息是复制网络上的。是T20的机器。。。但是停顿地方代码一样。。。

网友:
没修以前应该是南桥或者显卡 维修过后是人为故障 可能是供电不正常了

网友:
T43什么时候变 PIII900的了,怀疑

网友:
T43什么时候变 PIII900的了,怀疑
引用 网友B:

晕。我帖子写的很详细。。。麻烦看仔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