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X550显卡不显维修过程

楼主(2009-12-27):
一块杂牌X550显卡不显示  主板档26  屏幕有信号反应 换DVI接口还是一样 于是怀疑是门电路的问题 此块显卡用的是74HCT125D 于是找个同型号的换上 上机试卡 终于过26了 检测卡显示一切正常了 不过抬头一看 高兴了一半 显卡还花屏  接着修吧 用软件测试的结果是
MDAO  0  1  2  3  4  5  6  7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显卡的显存的排列顺序是:

正面:                                     背面:
           1                  2                                              5                         6

                                             3                                                                            7

                                             4                                                                            8

更换第 8 个芯片 故障排除 !

网友:
不过26  还真没遇到过 关到 ttl 电路的问题显卡
费解。。

网友:
我有几块ATI9550都是插上没显示,测试卡报B1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