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511掉电维修一例

楼主(2009-12-27):
今天接修客户一方正R511机器(大众LM7W),故障现像为开机10分左右掉电在开机,无反应,要拨掉电源重新接上,才能在开机,,从现像上简单判断应该是温控部分或是电源保护.处理了一下散热后将温控芯片的10脚挑起掉电故障依就如图 .看来不是散热或温控电路误动作,我最不喜欢修掉电机器了,,但这机器也要修啊,,唉,由于怀疑电源保护首先用波波监控各路电压在掉电以前有无明显异常发现均无异常..此时感觉此机有点麻烦了就在那测啊测啊,经过多次测试发现正常情况下待机电流应该为0.01掉电以后,电流却为0.03虽然自己知道S5状态与冷启动状态待机不完全一样,但也没办法,在这上面找找说法吧,,待机正测3VPMU  5VPMU发现并不是由MAX8734控制的PWM产生,而是由8734本身的LDO3  和LDO5产生维持待机电压,看来PWM上的3VDDA  5VDDA是SUS级的.通过典型的VIA上电时序对照实际电路分析.发现掉电以后3VDDA  5VDDA均没有退掉,,那么照着电压时序的产生,下一级供电应该是MAIN(图中不是如此说明的,只是我习惯这么叫)电压,,OK,于是掉电后,发现MAIN电压果然退掉了,,测内存1.8V没有了,EN信号也退掉了追图发现,内存供电的EN受控于PSUSC0 而PSUSC0又是RSMRST与SUSC0相与后产生的,按照VIA的上电时序分析,SUSC0是在RSMRST正常以后由南桥发出的,于是照着时序分析,,先测RSMRST电压为0.06  OK果然发现故障点了,测RSMRST对地数值没有明显异常上 .R380上拉电阻另一端3VDDA电压正常,U25的5脚VCC电压正常..那么现在最大的可能就是U25本身不良了如图 .由于没有一样的料.发现图中U24型号与U25完全相同,于是将两芯片换一下,在上电故障依旧,,果断的杀南桥,,换了一个8237R PLUS装上后,希望很大的上电试机,20分没掉,,以为好了,刚要装机,又掉电了TNND。我郁闷。。在测量RSMRST没有退掉,,SUSC0也正常可PSUSC0却退掉了。我晕,,PSUSC0是控制MAIN电压开启的,任何一个MAIN电压控制芯片或U27本身损坏,都会导致此信号不正常`测PSUSC0对地数值无异常。测U27  5脚VCC正常`那就先从简单入手。找来一块料板。把VGA口后面负责处理HS  VS信号的5PIN与门拆下一个,代换U27 。在上电故障解决了,试机两天,没发现问题。交工。。。本人修本技术很烂,以上分析也全是个人意见如有不对之处还请各位大师前辈。多多指点`。。

网友:
呀.这么还没人回个复呀.年者挺精彩呀

网友:
时间一定很漫长,但掉电又收不了多少钱.
有时真的怕,有时处理台机也很长时间,结果只收个30元,那个生活费这么办
现在维修真不好做

网友:
我也怕修不定期掉电的机器,太费时间了

网友:
这种机器用逻辑仪修那是相当爽的~

网友:
U27会不会是热稳定性不好哟。

网友:
修机本身是很愉快的事, 楼主既然能分析 就说明有一定功底,不过楼主文字功底也太好 文章写得不比文言文 而有点甲骨文的感觉,, 费解 费解

网友:
能像楼主这样修机,真是不错 我也怀疑U27空焊

网友(2010-02-17):
5楼说的逻辑仪是个什么东西  有图片吗

网友:
楼主的分析真强  我现在也有几台掉电的  参照一下   谢谢

网友(2010-04-30):
看来了解时序是很重要的。。楼主思路很值得学习

网友:
天,修一台才30,照楼主这样换个南桥,这成本钱都赚不到.

网友(2011-02-10):
楼主怎么会想到测没有内存供电,然后就从个电路入手呢?

网友(2011-09-09):
我怀疑楼主误杀了南桥,有可能只是U27不良。换桥前应去掉U27并短接SUS0和PSUS0两个点 再开机测试就知道是南桥还是U27坏

网友(2012-03-27):
你写的也有点甲骨文的味道,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