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7300不显修复

楼主(2009-12-27):
昂达7300GS 很新的卡 客户说买回来都没用过一次【想不通】 现在要用发现不能用了 不过客户确定原来是好的 卡拿到手里一看 确实像新的一样 上机测试 主板检测卡不跑码一直是FF00  显卡的供电 时钟 复位 都正常  检测卡都不跑码 也应该不会是BIOS 的问题  金手指对地打阻值也没发现问题 最后就加焊GPU 结果确实是GPU虚焊的问题 此卡修复!
不过想不明白 为什么没用过的显卡放到那会放的GPU虚焊?

网友:
那卡质量太差了吧,是贴牌OEM的吧

网友:
有可能是放时间久了核芯锡珠氧化造成的虚焊现象

网友:
呵呵这个情况经常遇到,有时不稳定的显卡,几天测一次
连续侧 或许就一直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