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显示器灯闪,继电器响

楼主(2009-12-27):
一台Npt的杂牌显示器,原来是灯闪并有机叫声。。拆开后测量一个VTI634的管击穿,应该是二次升压管。换了个634的管,现在开机还是灯闪好像还有继电器啪啪声,测量周围元器件没有损坏,没思路了,请高手赐教!!多谢
显示器

网友:
继电器啪啪声,假如保护电路是正常的话,那就是后级有问题,过压,过流

网友:
那具体应该测哪里?是行电路,还是别的地方?

网友:
行电路,MCU控制电路

网友:
楼主这个应该还有短路 册升压二极管 还有行管等

网友:
二次升压管坏了,换了个还是不行。行管测量没坏啊。。二次电压在跳变。不一定!!

网友:
那没有吧二次电源去掉试下,看下是不是+B之前还是以后的问题

网友:
先断开行部分看一下

网友:
我想好似高压包坏了,行工作后引起高压过流保护,换高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