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非常奇怪的故障。频率问题

楼主(2009-12-28):
每天碰到修不好的板。心情就糟糕了。恨自己呀。修了这么久的板还是无法控制心态。。。火。。
这不,今天又来了个奇怪的问题。。。如果是那种什么都正常就是不跑码的。我也就算了。放弃就放弃,放弃也是一种方法嘛~~~
下面说说这个奇怪的,变态的 故障吧

一个杂牌478板,时钟芯片w83194b-r 有个频率跳帽。1-2 133M  2-3 AUTO  2脚连接时钟的FS4  1脚是空脚  3脚连接 CPU做的 BSEL
我用的是 C2.0的 U  当 调1-2或不跳跳帽时,是133M 主板可以点亮 ,显示CPU 133*20 (正常应该100*20),
当调 2-3时,主板不跑码。此时用示波器测量CPUCLK为99.9M 很正常 。可为什么不跑码呢?

当我尝试手动调整频率时(调节FS0-FS4的高低电平),发现88M时主板可以跑码。133M  135M  也可以跑码   变态的是 243M也可以跑码,此时屏幕显示CPU已经是4.8G啦!但是会死机。呵呵

时钟芯片换过。跟 FS0-FS4相连的所有线路都查过。很正常.CPU座跟跳帽3脚相通很正常。

很无语的故障。希望大大虾们出来帮我诊断一下。发挥你的极致思维吧!拒绝垃圾回复!扣分了别怪我。

网友:
CPU CLK 为100的时候,测试 SB、NB 的始终是否正常?
尤其是南桥的33M频率。
PCI基准频率是否设置为1/4主频? 在某些板子的BIOS中有这个选项的。

网友:
回楼上 。我没仔细测南桥的时钟。北桥的我测了。跟CPU一致。
就算是南桥的 33M不对。那又如何做呢?时钟芯片已经更换无问题。

网友:
南桥的33MHZ 不对,南桥肯定无动作,在ICH4这个33MHZ 是南桥必须的6个频率之一。 南桥无动作,CPU 肯定是不会动作的

网友:
问题是不存在短路的情况下 。时钟芯片换过~~~~南桥的33M无 暂时不考虑~

网友:
没说有短路啊,是说的分频问题。

分频,在主板上,频率有一个基值,就是33MHZ,PCI总线的频率就是33MHZ,而你的CPU能上到什么外频(不是FSB,FSB是front system bus,即前端总线,是CPU到北桥的频率,INTEL的主板的FSB是CPU外频的四倍),取决于这个分频,一般来说有三分频,四分频,五分频等等。一般而言,845的主板多为三分频和四分频。而如果你的CPU外频调节超过你的分频值,那么你的PCI频率就会异常。比如你的主板是三分频,而当你CPU外频为133时,因为无法分频,你的PCI总线的频率就是133/3分频=44.3MHZ,这样,当你超频CPU的同时,就对整个主板进行了超频。结果可想而知,太高的话会导致点不亮,有幸点亮的话,估计也不会稳定。

845的主板一般是三分频,我的意思是,这个主板有可能是四分频,是否因为100MHZ下,PCI 的频率没有锁定,变成了不规则的100/4。这样PCI频率变成25MHZ,而这个频率就是南桥工作的最基本条件之一。从而导致CPU不动作

网友:
楼上对频率分析的好。
但若结合维修来说。请指导如何动手呢?
要注意的是,这个板88M的CPU频率时,是可以点亮的。此时C2.0识别成1.76G

网友:
分别在CPU 可以跑代码的时候何不跑的时候,测试CLK发到南桥的频率及PCI的频率。若是都一样,那问题不在这里了。。

若是不一样,飞一个33M 到南桥

网友:
楼主是不是845GV/GL的?好像前几个月我们厂有做一批这样的,跳帽跳过去就开机,但频率不对,但大部份都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可以先刷个BIOS试下,要不等下上班我去问问高手,等我消息。

PCB:I4T22 是绿色的小板

网友:
分别在CPU 可以跑代码的时候何不跑的时候,测试CLK发到南桥的频率及PCI的频率。若是都一样,那问题不在这里了。。

若是不一样,飞一个33M 到南桥
引用 网友A:

今天一大早 。全部测试了时钟。都正常。

网友:
饼哥  把跳线帽1 2 3 连在一起看看
引用 网友B:

没用。不跑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