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 笔记本硬盘锁了 能不能解锁?

楼主(2009-12-28):
硬盘在笔记本上要输入密码 把硬盘取下来后 在其他电脑上可以认 但进系统看不到盘 用工具分不了区 怎么弄?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
可以解,但是需要专业工具。PC3000

网友:
以前用PC3000解过

网友:
...只能用PC3000 请问下有没有软件可以呢?

网友:
必须要专业修盘的软件才能解
比如PC3000,XLY等
而且如果使用PC3000解放,有些盘是傻瓜式的解密;有些盘则不然,需要技巧

网友:
这...还请教下 坛子上发的软件PC3000和那种系统盘上的效率源能不能用?

网友:
能完全用的多是带卡的
光是软件是不行的

网友:
非常感谢 看来是没救了

网友:
我看难啊,有可能需要刷码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