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龙王845GV进系统黑屏一例

楼主(2009-12-28):
故障板型:火龙王845GV

故障现象:1)开机进系统在欢迎界面前一站(黑屏只有一个鼠标指针)
                2)有时可以过去进入XP,但声卡驱动装不上,同时不认网卡
                3)COMS设置里没有找到LAN选项
                4)复位灯即使在亮机状态感觉也是有点亮的,且跑码不太正常,一闪就完了,而且代码很乱       这个是最后才引起我的注意的

维修思路:目测北桥旁边一个6.3V1000UF怀孕,二话不说,换掉,进了一次,同上面的2)...于是乎便有了3),先换了个ALC101无果,然后进COMS找了几遍有关LAN,大失所望。毫不犹豫找了个845GV-BIOS刷了进去,一样。。。
接下来看着它思考,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呢。。。目光突然盯着我的8块钱买的卡上,感觉那个RST灯的亮度有点不正常,而且跑码也不大对劲,因为我刷的那个BIOS跑码应该很规律的。。。到这里我心里有点思路了,肯定是哪个PCI设备有问题,从而影响了PCI-RST,和跑码。。。不用说,拆RTL8100BL了,早就看它不顺眼了,只是没有确凿的证据,呵呵。。。850吹下来再上电,跑码不再有乱码了,同时RST灯一点光也没有

总结:其实这个板子走了一些弯路,就一个网卡芯片坏了。
         感觉最近心里都不知道在想什么,老是绕着一个“烦”字。。。

网友:
PCI总线有问题会导致诊断卡 乱码 。。哈哈 你不知道啊。

网友:
呵呵。。。饼哥,心里塞车了,给那个烦字塞了。。。。搬家这半个月有个同行老说我不在状态。。。看来是真的了

网友:
调整状态了

网友:
很是不在状态啊。其实心烦的时候可以找一些基础资料看看。等心情平和了在去修就好的多!要不好板都修坏了!

网友:
网卡芯片很是害人
我曾因为它的短路而拿下了南桥
真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