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7300GT花屏.

楼主(2009-12-28):
接到张昂达7300GT花屏,经过MATS发现A区中一颗显存出错,加焊显存问题于旧,怀疑是GPU空焊 但加热GPU之后电压都没有了.不知是不是GPU挂了没.丢着等上班再研究下了.....    有碰过这种问题的吗

网友:
核心做死了  短路了  pwm  被迫保护,不上电

网友:
gpu 给做短路了 试试再做看看

网友:
重做一下吧,看看能不能救

网友:
重做一下吧 还不行那就是GPU挂了

网友:
呵呵.... 用表测过GPU上的电容是短路了,不知还有救没.现在拆开重做了.. 稍后就有结果了..

网友:
不用重做了 直接换吧 短路的话一般拆下来也是坏的

网友:
楼主的显卡怎样了?
有结果了没?

网友:
是GPU挂了,16X的阻值有条数据短路了,有两条没阻值.这样我也不重做GPU了..

网友:
73的显卡最好修了。要是芯片坏了就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