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PL用集成和独立网卡都显示断开连接

楼主(2009-12-28):
945PL用集成和独立网卡都显示断开连接,就是接上网线和拔下网线都显示为断开连接是什么原因?

网友:
先把主板电池放电恢复默认设置,不行的话把原来集成的网卡IC拆掉,上独立的网卡,还不行的话就要查查南桥了哦!

网友:
忘了,集成的有连接断开故障后就拆了集成网卡,换PCI的,挨个PCI槽都试验了时一样的,都显示断开连接。

网友:
那个是你的网线是不是有问题,那边跟猫连着还是和路由连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