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时间不能保存

楼主(2009-12-28):
想问一下各位高手大大,主板,CMOS时钟保存不了,不是电池问题,电池以更换,还是保存不了,请问一下各位高手大大,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CMOS电路,看看CMOS电池有电没,再看看电池座,再看看与电池正极相连的原件!

网友:
楼上说的意思你明白了吗?家没问题,不等于园子的门没有问题,园子的门没有问题不等于路没有问题,路没有问题不等于车站没有问题。电池只是其中一环。

网友:
电池座子接触点氧化,也会如此,换电池前要刮一下电池座。

网友:
换双二极管

网友:
电池旁边有两个二极管激穿了,没穿就是电池坐虚汗了,你摘下来从新汗一把!我修过这样的扳子就是座虚汗了   你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