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ast 液晶怪毛病

楼主(2009-12-28):
该显示器用在老一点的主机上能显示,可是用在新一些的主机上就不能用了
显示器

网友:
可能是分辨率不支持吧

网友:
正常的,老CRT不支持75Hz。

网友:
是刷新率设置高了,,,,

网友:
不是 crt 而且是开机就不显示 不是刷新率问题

网友:
调整刷新率

网友:
刷屏高了吧~还是分辨率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刷新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