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盟845GL主板CPU核心供电问题。

楼主(2009-12-28):
今天刚拿到一片冠盟845主板,上电,触发一闪即灭,按照以前学过的应该是电源保护,将电源插头从主板上拨下,测P4小插头跟20针的12V相通,所以不能用插P4插头的方法测试,故量MOS管对地阻值,发现上下管G、D、S极全部接地,用风枪把MOS管吹下来后,上管12V输入D极正常,G极控制正常,但S极输出接地(即下管D、S极都接地)此时量了一下CPU座、北桥周围的贴片电容,全部对地短路,但南桥周转的贴片电容不对地短路,此时没办法,将主IC、小IC全部吹下,还是短路,拆周围的电解电容,还是短,实在没办法了,将上管S极输出到CPU供电的电感拆掉,此时上下管都正常了,所以可以判断是后面电路的问题,请问老大们现在该如何下手呢。

网友:
都是零,怀疑是桥挂,所以问问大家

网友:
应该是北桥挂了,你量一下桥上的VCORE电容看看是不是短了。

网友:
北桥挂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对地阻值都是0的排除了CPU供电电路就是北桥挂了

网友:
有灯座的话用灯座看一下,
如果AD线特别亮那就是桥挂了

网友:
没有灯座哦,量了一下桥上的VCORE电容好像只有二个没短。

网友:
北桥芯片上共有七八个电容,有的是接内存供电的,有的接HUBLINK供电的,有的是VCORE供电的,有条件的话拆掉北桥再量上管S极应该不会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