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510

楼主(2009-12-28):
一台D510,接电无待机电流,查开机键有3.3V,MAX1999 20PIN无19.5V,只有6.3V,一般为FL2接触不良,加焊后,电压正常,待机电流0.01A,按开机键,电流上到0.02A,就不动了,各个电感无短路,电流有变化是触发了的是不是,现在无思路,各位说说看查什么地方

网友:
测一下开关 是不是接触不良了。

把内存重新插拔一下,或是换个槽试试。

网友:
0.02CPU多没开始工作 在有待机电压正常的情况下重点查下CPU供电部分

网友:
按开关后  测PL6 PL7有没有5V  3.3V  这个是触发后才有的  如果没有  那你的机器都没有触发

网友:
查查待机电路有无问题

网友:
你补一下网卡芯片,很有可能虚焊

网友:
网卡虚焊引起不加电我也见过。

网友:
3。3 5出来了没???查控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