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跑码38之后09 然后69

楼主(2009-12-28):
今天接到SONY PCG-5B1P 此机来时 待机电流0.07 正常应为0.01 经测试3.3V短路 换南桥后待机正常 能正常触发 但是跑码38 09 之后就挡69 原本此机板载一根内存 不外接内存的话跑码2C 接外接内存的话跑码69 把板载内存焊下也是这样 内存糟加焊过 北桥也换过 南桥也换过好几个 此机现在有两个接口没有插东西 怀疑是不是在别处修过后没有装 上图来 请修过的前辈指点一下 看看这两个接口应该是插什么的?不插会不会导致机器不亮机

网友:
图用手机拍的不太清楚 就是打圆圈的地方 这两个接口是接什么的?不接会不会影响机器不亮机

网友:
楼主你发了很多重复的图片。

网友:
第一次发图 大家见量

网友:
模糊了看不清楚

网友:
是啊。显卡容易虚焊啊,最好得加焊一下。。

网友:
此板是集成显卡的 北桥换之前跟之后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69遇到过一台新蓝的,69是可以显了,

网友:
我现在把本装起来 屏什么都插上也是不亮机 看波形是内存没有检过 现在不知怎么查了 内存 北桥 排阻都检测过 还有电压也正常

网友:
你再换一个南桥试试.我修到过S16.26的那种板.69换南桥好的.

网友:
南桥我换了不下三个 全是跑码69

网友:
我也在修三星的P30跑69掉电

网友:
修过这种机器,图中圈圈位置是没有东西的.

网友:
哪位有此机的BIOS 麻烦给上传一份

网友:
跑69这个东西故障不好确定 机器不一样 那故障更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