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屏故障

楼主(2009-12-28):
电脑正在运行,突然显示器黑屏,显示无信号输入,原因出在哪里,会有几中原因造成呢,谢谢  在线等!!!!

网友:
电源功率满足的情况下 主板电容没有明显鼓包 内存和系统影响的几率大些

网友:
代换测试。。

网友:
这不是黑屏,是无信号输入,,,,一种是真的信号没有输入,,,另一种是驱动板或视频线故障

网友:
这样说的太笼统,不好回答呀,看一下是不是内存和显卡松掉了,,主机的概率大些!!

网友:
你要先搞清楚是主机问题还是显示器的问题

网友:
换一台电脑先试试不就知道是屏的问题还是系统的问题了.

网友:
太搞笑啦,你还没搞清楚是主机的是还是显示器的是,怎么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