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不断重启

楼主(2009-12-28):
昨天收到一块845主板,不断重启,更换CPU供电电容,故障解决,可诊断卡跳01,不解,望高手指点

网友:
诊断卡只是一个参考,不必深究,没有太精确的含义。

网友:
一刷新BIOS  二 更换IO芯片试试

网友:
二楼说的没错  诊断卡只供我们参考,某些主板还存在兼容问题而跑乱码的。主板工作正常就行了。

网友:
可以考虑一下供电管功率不足的维修思路哦。。

网友:
不要全部相信检测卡的代码啊,有的时候不准的,看它的指示灯啊,指示灯正常了就好

网友:
同意4楼的说法

网友:
以后你再发发的时候说清楚点 把主办牌子 和一些特征多说一点  有时候是有通病的  你这个嘛 电容暴那么多 就从CPU供电开始查把

网友:
供电管都换过,诊断卡复位灯常亮,可工作却正常,奇哉怪也

网友:
回复 网友A:

清下COMS.再刷个BIOS!

网友:
有没定时重启?用手按压一个主要的元件,看会否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