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 PT-UX70 PT-UX71 更换灯泡组件及清零

楼主(2009-12-28):
松下 PT-UX71 更换灯泡组件及清零

1、所用灯泡组件型号: (et-lab50(c))。

2、 何时更换灯泡组件

    灯泡是消耗晶。即使没有超出使用寿命,其亮度也会逐渐减弱。因此,有必要定期更换灯泡。预定更换灯泡的间隔是2000小时,但是,根据灯泡的特点,使用和安装条件也有可能需要提前更换。鼓励提前为更换灯泡做好准备。如果使用时间接近2000小时,灯泡会在大约10分钟后自动熄灭。如果使用时间超过此限度,灯泡发生爆炸的机率将会大大提高。

    上面所述的使用时间适用于此类情况,即“选项”菜单中的“灯泡功率”设置为“标准”,同时“图像”菜单中的“a”,设置为“关”。如果将“灯泡功率”设置为“经济模式”或者将“ai”设置为“开”,灯泡使用时间将会延长。

    预定更换灯泡的间隔是2000小时,这段时间并非保修期。灯泡保修时间以保修卡说明为准。

    更换步骤

    如果灯泡使用时间超过2000小时(“灯泡功率”设置为“标准”,同时“ai”设置为“关”时),投影机会在大约10分钟后切换到待机模式。步骤7至12应该在10分钟内完成。

    1.按照述步骤断开投影机电源,检查灯泡组件周围部分是否已经冷却。

    2.用十字头螺丝刀拧下投影机底部灯泡组件盖板的固定螺钉,然后从投影机上拆下灯泡组件盖板。

    3.十字头螺丝刀拧松灯泡组件固定螺钉直至螺钉能被轻松拧动,然后握住灯泡组件的把手,缓慢地把它从投影机里取出。

    4.插入新的灯泡组件,必须保证插入方向正确,然后再用十字头螺丝刀拧紧灯泡组件固定螺钉。

    插入新灯泡组件时,请按压a和b两点将其推入。

    5.安装灯泡组件盖板,然后用十字头螺丝刀牢固地拧紧灯泡组件盖板固定螺钉。

    灯泡组件及盖板务必安装牢靠。如果安装不牢靠,保护电路就会开始工作,以致电源无法打开。

    6.接通电源。

    7.按下电源键就有图像投影到屏幕上。

    如果在“选项”菜单中“直接开机”的设置为“开”,当连接好主电源后,投影就会开始。

    8.按下菜单键以显示菜单屏幕,然后按下▲或▼键以选择“选项”菜单。

    9.按下执行键,然后按下▲或▼键以选择“灯泡时间”。

    10.连续按执行键大约3秒钟。

    屏幕将显示重置灯泡使用时间。

    按下除电源键以外的任何键以清除“灯泡时间”屏幕。

    11.按电源键,关闭电源。

    12.在投影机的电源键显示为红色,断开电源。

    这将把灯泡累积使用时间重新设置为零。

网友(2015-11-18):
谢谢! 正要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