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865GV micro775主板问题

楼主(2009-12-28):
映泰865GV micro775主板上CPU不跑码,各测试点的电压都正常,请各位高手指点。
cpu

网友:
先刷下BIOS,不行的话北桥的虚焊可能性很大

网友:
刷BIOS,查BIOS工作条件
查全板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775的要注意座子问题
另外请按照LS版主提供的思路

网友:
看下是不是CPU座开焊啊!还有桥开焊看一下!

网友(2010-04-16):
CPU是透针的呀 呵呵 不应该是座子问题呀 我的一样主板清了一下灰 就点不亮了
刷BIOS也不行呀 真的修的无头绪呀

网友:
你看下最下面的那个PCI那有没断线,以前在工厂的时候就是那经常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