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托金9无法修改容量

楼主(2009-12-28):
一个迈托金11盘,型号是7Y250M026753FC,SATA盘,现在都变成了128G,编辑型号可以,但是容量不变,不知是什么原因,进C区也是128G,请看图。不知迈托修改容量的模块除了1F外还有哪些

网友:
硬盘不会是跳线了吧?

网友:
试过跟跳线没关系的

网友:
由于原来是SATA,不知怎样跳线进安全模式,现在换金9的IDE板,挑安全模式加C区LDR,进C区,还是128G

网友:
情况是不是很奇怪的,希望有高手出来说个一二。。。。。

网友:
从C区做SF看看

网友:
昨晚试过,SF后也是128G,郁闷中

网友:
你用的SATA转接卡不支持LBA48?

网友:
是用PC3000带的那个转接卡的,不会不支持LBA48吧,用其他硬盘的时候没发现这样的问题的

网友:
难道要我吧硬盘改成120G,这样也太浪费了哦。每个磁头都能过写测试啊。。。。

网友:
其实 楼主根本就没看PC3000的说明书  SATA 的迈拓
3K 支持大硬盘不超过180G

网友:
楼上的兄弟,128还差一大截才到180呢

网友:
板子问题,换回SATA就可以了

网友:
就是因为SATA的板改不了,也不知如何进C区,才改用IDE的板。应该跟板没关系的,板上的CPU都是300的,SATA的板只是多了一个转换的芯片。

网友:
换回SATA板子,进C区做SF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