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ISL 6566 CR 与ISL 6566 CRZ 一样吗?

楼主(2009-12-28):
一块GA-8I945PLGE-RH 的板子,CPU的供电管理芯片,是ISL 6566 CR ,我从料板拆了一片ISL 6566 CRZ ,不知能不能替换?
cpu
芯片

网友:
可以,可以直接换

网友:
是可以代换的 我经常碰到CPU供电MOS管控制脚没有电压不是座子问题就是桥的问题 它好像不怎么容易坏的

网友:
是啊6566很少坏的,

网友:
谢谢,几位朋友的指导。我试一试。

网友:
4楼说的不错
这芯片坏的比较多

网友:
可以代换,我修过的,只要是6566就通用

网友:
我换了,有电压输出了,但还是不跑码。电感的电压是1.3V

网友:
我拿下U来,测电感是1.0V,还是没修好。

网友:
是ISL 6566 就可以,后缀字母不影响

网友:
我刚从基地淘宝网上定了23件,后天到了后再修这块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