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a52e 时开时不能开电流到0.6

楼主(2009-12-28):
如题,能开时可以显示但进不了系统,装光盘也选择安装到C盘时就停住了, 关机在开电流就跑到0.6不动,有时直接就不能开跑0.6电流.内存检察过没发现问题,没这种测试卡不知道跑码多少,应该是FF吧.请高手提点下,
进不了系统

网友:
有谁知道啊,指点一下哦,

网友:
应该是不过显卡吧

网友:
此机用的是ATI的独显,时显时不显,不显时电流0.06 ,没测试卡啊,急,

网友:
看电流跳变了几次啊。。。。。

网友:
是不是集成的北桥显卡啊,北桥的故障占多

网友:
没的搞了,风枪加焊了一下不显了,电流路0。5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