镭风X550 CH白金版 256M DDR R3测试结果,大家进来帮忙看一下

楼主(2009-12-28):
R3MEMID version 1.13, (c) Copyright ATI Technologies Inc, 2004
Log file generation enabled to .\R3MEMID.LOG ...
Reference data file (RDF) loading disabled ...
TEST RESULT SUMMARY:
====================
RV380/M24 A23 (0x3e50) detected.
256M video memory.
Test suite ran 1 of 1 times.
Checking test status array ...
[1  ] Fill                                                : FAIL
    Error ID G0VB001
  1280 x 1024 - 16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

[2  ] Data line toggle (GUI)                              : FAIL
    Error ID G0VB023
  1280 x 1024 - 16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

[3  ] RW column (GUI)                                     : FAIL
    Error ID G0VB024
  1280 x 1024 - 16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25 30 31 39

[4  ] RW page (GUI)                                       : FAIL
    Error ID G0VB025
  1280 x 1024 - 16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25 30 31 39

[5  ] RW channel (GUI)                                    : FAIL
    Error ID G0VB028
  1280 x 1024 - 16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25 30 31 39

[6  ] Data mask                                           : FAIL
    Error ID G0VB006
  1024 x  768 - 32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

[7  ] Macro + Micro8x2 tiling read                        : FAIL
    Error ID G0VC006
  1024 x  768 - 32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

[8  ] Macro + Micro4x4 tiling write                       : FAIL
    Error ID G0VC009
  1024 x  768 - 32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

[9  ] Byte swap macro+micro8x2 read                       : FAIL
    Error ID G0VC018
  1024 x  768 - 32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

[10 ] Byte swap macro+micro4x4 write                      : FAIL
    Error ID G0VC021
  1024 x  768 - 32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

[11 ] Marco+Micro8x2 alignment write                      : FAIL
    Error ID G0VC052
  1024 x  768 - 32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

[12 ] Macro+Micro4x4 alignment read                       : FAIL
    Error ID G0VC057
  1024 x  768 - 32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

[13 ] Movblit, 4 align, T                                 : FAIL
    Error ID G0TR055
  1024 x  768 - 16 bpp ( 75 Hz): TEST FAILURE
     error : R073A.13 not found
[14 ] HOST_DATA/<f,b>/M2L                                 : FAIL
    Error ID G0TR014
   640 x  480 -  8 bpp ( 75 Hz): TEST FAILURE

大家帮我分析下是不是A区的第一二个颗粒有问题啊。
显卡是非常花

正面 U2   U1                                    反面SU3     SU2

                    U8                                                      Su5
                    U12                                                     Su7

U2对面就是SU3    U8对面是SU5  说明一下大家好分析一些

问题会不会是出在SU7和U12上啦,望高手指点一下

刚才进了一下系统,花屏花得很奇怪
是这样的,好像是把一个屏幕纵向平均分成四份。第一三份花,二四份正常。我现在还没有换显存,打算让大家看一看,帮我参考一下是什么问题,以后也可以作为参考。

就是下面这样的,11111为花00000为正常。而且还能装上驱动程序。师傅们指点下

网友:
根据报告我觉得应该是SU7和U12 不过也可能是核心虚焊了 因为还报错了 MDAO 39 觉得不可能坏这么多芯片的  还是听版主的 先把SU7换了 再测测 说不定就好了

网友:
SU7换了吧。这种卡修过好几张显存坏得也是有的。

网友:
显存坏的  居多
不要加焊核心徒劳是小事,不亮了就更轻松了。
这种卡子虚焊的几率非常小 。
先更换su7  然后继续检测,如果接下来的 是少数位报错,可线打下对应的颗粒的 排阻两端的阻值,从而判断 是不是显存的 问题

网友:
告诉大家一件可喜的事情

我换了SU7之后还不见好,我感觉很奇怪,就用短接法,试了两个显存,发现我的判断是正确的,可是为什么还不好啦,难道是我换的显存是坏的,然后我就接着看显卡的主板,后来发现在SU7下面除了那两个排阻之外还有两个电阻,有一个掉了,好像是连到GPU的,我找了一个阻值相当的换上了,发现花屏好多了,正在测试,因为还有几个小的地方,我感觉很有可能是虚了,现在还在检查,先把这一可喜的结果发给大家,维修显卡,用心实在是太重要了

网友:
检测过了,现在错误位变成了MDA 31 39

这该怎么办啦,我都拖焊过了的
而且这两个在第一次的时候就有

网友:
测U12的数据位

网友:
刚才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我一个一个的测排阻的阻值,在SU5上发现了有一个的阻值低了好几十,我把SU5换下来了,一切正常

说错了,是正常了一点,用ATI再测,还有一个MDA0 31

换下SU5后,39消失,现在我不管怎么测排阻也测不出原因来,等候下师傅们的方法

网友:
看一下U8,也是可能

网友:
打过阻值了,没反应啊,会不会还是SU7是一个有问题的颗粒啦

刚才又更换了一次SU7,故障依旧,我想问下大家,这会不会是GPU里面的A区控制坏了啊

我在排阻两边都打过阻值了啊,阻值正常啊。

问题以解决,其实是我弄错了,为了偷懒去定位,结果弄错了,今天重定位过,现在好了

换掉U12后好了。

这个显卡是su7 为0-7 16-23

U12是8-15 24-31  刚才实在没有办法,又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就进行了重新定位。结果出来了,此卡维修完毕。

再这里再给我一样的新手,特别是想偷懒的朋友们一个忠告,千万不要偷懒,否则思路会错乱。要是一开始就定位,早就好了。这里先谢谢各位师傅们的帮忙。

还有就是这一批买的七个坏卡里面还有两个是这样的,大家帮我看一下。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63260-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