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P30跑69掉电

楼主(2009-12-28):
修了2天的三星P30跑69掉电求助,拔掉内存能档1E,待机偏高0.09,始终找不出故障点,南桥换过 BIOS刷过,北桥做过

网友:
看看待机电路哪个地方有微短吧

网友:
网卡 声卡 PC卡 都拆了待机还是0.09,跑马到69掉电,还可以继续上电

网友:
肯定有短的地方,排除了应该就好了

网友:
不会吧,我今天也接到一台这样故障的P30机器,跑到69掉电。手上没有图,目前量到L9对地,取下L9量,有一端对地,按开关另一端也没有电压,想找个图,这个图实在太大了,我银子不够。楼主查到什么情况也给个信息,我QQ:2256494

网友:
把PCI控制芯片给拆了试试

网友:
搞不定了 查不出是哪部分电路的事(现在待机正常0.02了),外设的芯片都干掉了,显卡拆了也是档69掉电不可能是显卡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