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3、4充不了电、连usb没反应的电池低电保护问题解决

楼主(2009-12-28):
有台酷比魔方h200hdsc没电后连续两天忘了充电,电源总开关也没关。就出现用无法开机,充电器充不了电、连usb没反应。网上查的资料大概是电池放电保护,说连usb充一会电就会好,但是测试后不行。
之前掉水池里过,自己拆开吹干的,再者电池低电损坏也不是保修范围。
只有自己拆机,把电池焊下,量电压0.0几V。找了个4.2V的手机座充,把电池线绕上去,充了半个小时,量电压3.7V,焊上正常。

网友:
MP3或者MP4大屏的,一般电池没有电压的时候联机或充电会有些问题的。

一般都是先把电池焊下来,充会电,再联机充电,基本上问题都能解决。

网友:
我有个清华紫光的MP4,也是电池没电,不知道用楼上的方法可不可以,但是先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