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杂牌电源二极管替换问题

楼主(2009-12-28):
一电源,前级一二极管 标示为18C还是081还是180反正那个C又像0.。。。不知道用什么管能替换下。。上面除了这3个字没别的 了。。。

网友:
哪个前级?画个图,或放实物上来看看。

网友:
18B是MTzj 系列稳压管,其他的不清楚了,查下二极体压降,700左右为普通的,800、900左右为稳压二极管的可能大

网友:
一看它的外形 ,  二看它的位置  .  猜想它的参数 .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