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V MX SE主板不上假负载可触发,上U断电

楼主(2009-12-28):
如题,此板拔掉4PIN上U 不保护,一上U就掉电,上下场管正常G极控制正常,上真U.VCORE对地20欧.空载时VCORE电压也正常,,电容也无鼓包,不知如何弄,请高手指点

网友:
直接更换CPU的供电电源IC,应该是ADPXXXX,这个坏了就这现象

网友(2010-08-02):
我也有个板如此。不是ADP系列芯片。还没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