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开机进系统慢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9-12-28):
IBM T43开机显示windows的时候走半天才能进系统,太慢了,是什么原因?是硬盘问题吗?换了块硬盘也一样啊。。主板问题吗?

网友:
可能CPU供电不稳定

网友:
可能是显卡虚焊了。最好是加焊一下

网友:
意思就是主板问题?

网友:
怀疑是否是硬盘的问题
先用MHDD扫面一下

网友:
扫过了,硬盘没有问题。。问过维修师了,说可能是正常的,因为开机运行的东西太多了。。。

网友:
应该是南桥吧

网友:
这是南桥的问题。我修过一台了

网友:
估计南桥的可能性很大   上次修过进系统巨慢  南桥发烫的  换南桥搞定了   看看你的情况在做定夺

网友:
系统问题先看看, 把注册表的预读功能关掉试试!

网友:
南桥空焊了吧

网友:
先做个系统 在看看南桥了

网友:
一盘情况是南桥问题来的

网友:
进系统慢应该是南桥的问题,前段时间修过联想的一台也是同样的问题,换南桥就好了

网友:
南桥的原因比较大

网友:
这机器南桥容易不行的

网友:
嘿嘿   我上次修一台机器搞了1个星期 也是进系统刷条卡主不动!~   就差主板没换了
      后来把笔记本合一下打开就好了  只要不关机刷条都正常   一断电在开机就卡住那里
   只是有时候要合一下 只收了30块钱晕啊

网友:
应该还是南桥问题

网友:
把南桥加热,最好重做试试

网友:
这是bios设置问题,我遇到几台!

网友:
看样子南桥可能性很大呀,学习了

网友:
估计是南桥了,加焊一下或者重新换一个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