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C662用655代换不行

楼主(2009-12-28):
ALC662用655代换不行,脚位不一样么,在网站上找了好久都没662的图纸也没办法和655对比一下。用655装上主板上,系统不认。哪位大哥有662的图纸传上来看下,谢谢

35和36脚应该是输出的 36脚有5V电压,35脚对地短路,挑起35脚不短,判断是芯片问题,没有一样的芯片代换
其它脚电压复位时钟正常,就是35脚没有输出

网友:
ALC662芯片什么板子用的呀?
一般都是用655,662我还没见过。
你把板子型号和图片发上来,求个电路图看看最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主板型号是 映泰GF7205--M2 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