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S73G经典难题 无法运行3D(电路图在17楼)

楼主(2009-12-28):
明基S73G经典难题,据维修站人说也无法解决的故障,论坛已经有几例,故障表现就是,用电池跑3D比较正常,一旦用电源,屏幕里面出现好强的干扰线,然后电脑就是好卡,运行3D也报错,偶尔还会黑屏,但是有声音。】
已经更换GPU X1600
3M 5M输出电容,GPU供电电容。

GPU供电电容一共有三只,是背面的两只坏了,PC8 PC18,我换的是电感旁边的,所以故障没有消失。

网友:
期待,,,我是没搞好

网友:
把pc8和pc18两个极性电容重新换一下,85%可以搞定~~,要是可以,要给我加分哦,O(∩_∩)O~

网友:
3楼的朋友你好,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2525&highlight=也是我发在论坛的问题,帮我分析一下。。。谢谢了。。。

芯超科技小俊 -2 别插播。

网友:
又见 电容,,,

我想死

网友:
明基 笔记本  用电池 玩游戏正常 (奇迹世界)

用电源开机  玩游戏  不正常 (2分钟卡死)

问过很多人 基本没有答案

网友:
机会难得,恢复故障。
使用示波器查看该2点电压波动是否正常?

网友:
这两个是VGA_CORE的滤波电容 , 小俊之前不是换了GPU供电电容?

网友:
我以为只有一只电容,没想到电感背面还有两只!

网友:
记得有太DELL的P4机子  开机后打开文件或按刷新 屏就会 闪一下,看电影不闪。

最后 加焊的电容。 正常。

网友:
标题

其实这个问题修过台机显卡电容鼓包的,应该知道,故障现象一样,有时刷新一下屏幕都会黑一下,运行3D很卡,   用电池会好点,就如悦邦所说:电池可以理解为大电容,用电池和电源用示波器测量的波形也不同。

网友:
这个机子我都接到两台了
故障应该跟你们一样
我都弄了几天
起初以为是驱动问题呢
后来都是显卡重装就好啦
现在两台都过几个月了
故障都是进系统黑屏或进系统几分钟花屏 、抖屏  等一下又正常
感觉有东西干搅一样
进安全模式或VGA模式显示正常
或进安全模式下把显卡驱动卸载了再装一个
用一天没问题
但第二天再开机又出现同样问题

网友:
遇到过一台掉电的,没修起来

网友:
谁给我图纸瞧瞧。

网友:
呵呵,我也没有找到图纸,不过这个故障有图纸也没有用,在笔记本中这种电容经常坏,而且不好测量,只能用替换法!

网友:
用适配器时,多少还是有点交流杂波的干扰,没有用电池那么纯正,电容的滤波作用更显得重要。。。。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是在经过多次试验中才得到的经验,同型号同故障的主板修多了,就会知道了

饼哥,附件为电路图

网友:
哈哈,晕!这板差点就放弃了,我的那台是用电池有出现干扰线,用电源就没有,试换过CPU的电容,但不成。我先试下,看成不成。谢谢俊总分享了

网友:
刚才快速拆机,上电用显波器一量,发现PC8、PC18电容超大杂波!,用最快速度换上两个220UF电容装上去测机,现在单用电池或电源都不会出现干拢线了。多少俊总分享!

网友:
关键是 我已经送客了,
反正我这是 BENQ 维修站,,下次 我遇到了 直接抓波形上图。。

电容的胜利啊,,

网友:
以前修了一台 神舟的本本也是这样的故障。用电池跑3D 都正常。用电源就死机, 不能跑 3D !显卡,那些都换了还是一样。最后退给客户了。现在想起来可能还是电容惹的祸啊。 更巧的是 显卡芯片也是X1600的

网友:
楼上说的是 神州什么型号的 和 BENQ S73采用的主板是一样的。。所以故障也是一样,

网友:
我也修到过一台,一开始以为是显卡的问题,就把显卡加焊了下,客户那去用了一个星期,回来了,植球重新做了下显卡又好了。又用了一些天。还是老故障。这个贴子早点发就好了

网友:
CPU下管的滤波电容

芯超科技小俊 -10 不懂,别乱说。

网友:
都是没图纸闹的,还有就是不爱用示波器看波形,是吧?

许多器件不良用万用表是很难检测的,只有看波形(比如电容漏电变大)
在工厂,二极管,三极管等晶体管有晶体管图示仪测试具体参数,电容要用仪表检测损耗(损耗角正切值)检验漏电是否合格,电感要用仪表检测线圈的Q值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