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电脑C盘太小了,经常说空间不够的。又不想装系统

楼主(2009-12-28):
大家说说,那个文件夹里的东西可以删除的?先谢谢了

网友:
把安装的程序文件全部安装到d区 ,然后把c区的删掉。QQ文件安装到d区,其实很简单的,这个自己可以搞搞的

网友:
认真分析,就像QQ,迅雷,暴风影音啊都可以安装到D盘的。给C盘弄点空间出来。

网友:
除了系统之后,其它都安装在D盘或之后

网友:
用Acronis Disk Director 10调整分区

网友:
不知道楼主的是什么系统,以XP为例,让系统显示所有文件,在c:\windows文件夹下有一些系统打补丁时留下的反安装文件,文件都是以$开头的可以全部删掉。还有可以附件里的文件清理程序清理一下系统垃圾文件

网友:
以上各位说的治标不治本,下边我给个详细的,按照我的设置,绝对省出20%以上的空间
1.将系统缓存转移
  原先的

转以后

2.将系统临时目录转移
   原先的

   转以后

3.将IE缓存目录转移
  原先的

  转以后

1,2在系统属性里修改
3在IE属性里修改

网友:
C盘只装系统
把PROGREM这文件夹移到D
把虚拟内存关掉
把IE临时文件夹移到D盘

网友:
1、清理垃圾:
    建议使用网上流传的系统垃圾清理的批处理文件和360里面的垃圾清理工具同时清理,两个方法相辅相成
    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2、用分区工区:
    PQ、NORTON分区魔术师、以及5楼的兄弟说的软件都可以,但是建议使用前两者,因为5楼的兄弟说的
    软件原版是英文界面,而汉化版有些不是很稳定,如果不熟悉最好不要用。

以上操作建议在熟手的指导下近行,否则后果就是牺牲你硬盘里面的数据为代价

网友:
我就是用7楼的方法。。很好用的缓存不要放到c盘

网友:
不知系统临时目录在那里的?

网友:
不知道楼主的C盘有多大,10G,不会只有5个G吧?!先用xp自带的清理工具清理一下,应该可以空出一些,然后你的QQgame是不是装在C盘,如是,里面一般会有一些log文件,这个可是很占空间的哦,还有就是windows\Prefetch这个文件夹里面的东东可以删,然后加上6楼说的,再加上在不正常关机后会扫描硬盘如有出错就会生成一个文件夹,名字忘了,也可以删。然后就是像一些浏览器的临时文件夹(如你有装N多个浏览器的习惯的话),接下来就是c:\program files这个文件夹了,可以把一些程序删了重新装到别的盘。工件量挺大的哦,平时不注意,什么多next的话,就是现在个后果了。

网友:
C盘只装系统
把PROGREM这文件夹移到D
把虚拟内存关掉
把IE临时文件夹移到D盘
引用 网友A:

这位老兄的第二条可能会引起系统的莫名其妙的问题,不论你的内存有多大,硬盘空间多么不够用,都不能关。不信的兄弟可以试一下。当然,这不是一两分钟或一两个小时就可以体现出来的。要慢慢的才体现出来。我深有体会。

网友:
把安装在系统盘的文件卸载,重新安装在D盘或之后的分区,,

网友:
清理垃圾,用免费的CCleaner就可以了

网友(2010-04-18):
也可以把虚拟内存放在c:盘以外

网友:
pq无损调整分区,把分区阔出来点就行了.

网友:
目前的系统,C盘最少也要有10G的容量

把其它的软件装到别的盘去

网友:
还有一个最好的方法,用pg分区软件来调整c盘的大小,超级方便,也不用删除转移数据什么的。

网友:
该说的楼上都说的差不多了,顶一下!!

网友(2010-06-12):
休眠关闭掉可以省好几G空间。。

网友:
用软件可以调整分区大小

网友:
楼主的问题和我一样 电脑越来越慢 而且C盘剩下的孔家越来越小
就一个办法 捣U盘再装系统

网友:
给你一个意见!~你可以把C盘GHOST一下。。然后用硬盘分区软件把C;D重新分一下。。把C盘分大一点就OK啦。

网友:
把c盘 复制在d盘 再把c格式化 安装软件注意点不要装在c盘了

网友:
把windows系统临时文件清理一下,可以用360安全卫士等,其他要安装的程序都装到非系统盘。

网友:
直接用pq扩大C区空间就行了

网友(2013-02-02):
把应用软件安装在d盘,c盘除window目录,其他的可以删除。

网友:
可以用分区大师之类无损分区软件扩大下C盘

网友:
你可以用分区魔术师重新划分一下 这可以不重装系统 但是我还是建议你最好把重要的东西备份一下

网友:
买个大的硬盘,用硬盘对刻,就行了,也不用重装系统

网友:
下载 魔方 找到清理 就可以把大文件找出来! 首先声明我不是来推荐的啊 我用着挺好的

网友(2013-03-04):
弄个优化大师搬家下

网友:
分区调整工具调整吧Acronis Disk Director Suite不错,可以用用看,生命诚可贵,数据价更高,做好备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