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异东芝机器

楼主(2009-12-28):
今天修一台东芝机器,型号是L500,是965芯片组的。

机器是摔得,拿来待机0.01,开机电流跑到0.7A,内存数据线无波形..
由于没图纸,主板又没其他地方可以量复位信号,就想上假负载量一下CPU的复位信号.
把假负载上上去后,奇怪,怎么待机0.00,按触发键也没反应,量触发按键的电压一直在跳,再量3.3电感电压也是一直跳,公共点的电压正常.
心想,难道摔空焊了现在发作?于是加焊了一下3V 5V的芯片TPS51125,加焊完还是一样的情况.找来51125的图纸,量到第6脚的EN信号一直在跳。追线到一个二极管,二极管另一边负极的电压时有时无,导致正极这边的EN信号时有时无。将二极管取掉之后3V电压稳定了,但是待机还是0.00,不触发。心想可能5V也要出来才行,懒得追线,直接加焊EC,还是老样子。
于是把板子翻来覆去,压压这个,压压那个,拿起来敲一敲还是没反应。原来好好的啊,肯定是哪儿虚焊了。
心想一会儿再搞好了,于是把CPU装回去,把散热片锁好。收起来之前又通了一下电,没想到待机出来了,0.01,3V,5V都有。按一下触发,还是跑0。7.
翻来覆去,反复通电待机都一直有。
于是把CPU取下来,上假负载量复位信号。没想到待机又没了
这次没这么傻了,将CPU又上回去,待机回复正常
经过反复试验,确认不是接触不良引起的,确实是不上CPU无待机,神奇,第一次见。跟大家分享下。

网友:
难首上的假负载不支持965???

网友:
东芝部分机器不上CPU无待机  这个没怎么注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