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15寸液晶显示器153V通电时电源灯亮,没有显示

楼主(2009-12-28):
三星15寸液晶显示器,型号是153V.通电时电源指示灯是亮的,但是屏幕太暗,要本看不到显示的内容.
刚通电时如果电脑没有接上的话,还可以看到那个提示没有信号输入的小画面,这个画面也不是很清楚,要仔细看才能看得到.时间大概只有2秒钟,然后就什么都看不到了.

请高手帮我看看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高压板问题,灯管没有点亮 ,重点查高压部分

网友:
背光系统,包括高压板,灯管,开关信号

网友:
支持3楼,拿一块通用的高压板换上

网友:
三星153V显示器升压变压器坏的比较多 ,导致高压保护

网友:
对,三星的升压变压器坏的多,支持楼上

网友:
先谢谢楼上各位的解答.

一块高压板要多少钱啊.还有就是如果是高压板坏了,应该如何检查是哪个零件有问题呢?

网友:
重点检查高压这一块,还有灯管

网友:
将一体板取下来后检查了一下,发现有两个电容鼓包了,一个是220uF/25V,另一个是470uF/25V.将这两个电容换了之后接电时可以看到那个"没有信号"的画面在屏幕上移来移去,但是不够亮.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板上有一个3A/125V的保险丝,我用万用表量了一下电阻,竟是无穷大.测量不出来,是不是这个保险丝断了啊.

网友:
再顶一下吧.

网友:
同意5楼的说法   最好换高压板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