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万用表怎么打对地阻值?

楼主(2009-12-28):
刚在基地买了这个万用表,不知道怎么打对地阻值?

网友:
是用二极管档吗?但下面显示的多少V、多少V

网友:
看数字就行了,二极管档本来就是显示被测二极管的两端的电压降,只不过其他一些表没有这样标而已。

网友:
用压降档,红笔接地测量

网友:
这个好啊。。不要来回调节了。。手按按就好了

网友:
表笔的接法应该还是一样的:红笔接最右边红色孔,黑笔接COM口,然后按圆盘中间那个有电阻电容二极管符号的键来打阻值

东西不错啊,多少米买的?

网友:
很帅的表呀。
按中间那个钮调节到二极管档就行了吧。
多少米入的?

网友:
阻值本身就是二极管的压降的。

网友:
这表不错,用着还行。比15B显示慢一点。正在使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