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LOGO画面卡主问题

楼主(2009-12-28):
在维修中我们会经常遇到主板到LOGO画面卡主不动的现象  我们一般就是刷BIOS  换I/O  和去掉PS/2口的几个电容  一般都能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我很想不通  为什么PS/2口的几个电容就会导致主板卡在LOGO画面呢  感觉没什么关联似的  毕竟那几个电容只是给PS/2口滤波的  当PS设备没有接入时应该没什么作用啊    望高手解释一下我的迷惑

网友:
BIOS和Windows都对键盘进行检查,BIOS的检查比Windows的检查宽松,所以BIOS也许能通过,WINDOWS却不能通过,比如键盘口电容轻度漏电,IO轻度损坏等。

网友:
卡在主板LOGO画面根本连设备都没有开始扫描  怎么会跟Windows有关呢    又不是卡在Windows画面啊

网友:
那就是连BIOS里的2次键盘检查都通不过。

详细请见诊断卡POST代码说明!

BIOS对键盘也要检查2次,当然后面的一次要比前面的严格,前面的检查能通过,不等于后面的检查能通过,否则后面的检查就没有意义。看看后面那次检查在什么时候进行的就知道了。

网友:
这几个电容漏电会导致PS/2接口的时钟数据上拉电压不够,IO可以检测到异常

网友:
张先生说的很明白了,就是BIOS检测外围设备的时候发现有问题,所以卡LOGO了。

网友:
哦  我明白了   感觉主板那些贴片电容也那么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