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 PT-P1X200NT PT-P1X200 PT-P1X300 灯泡更换及复位

楼主(2009-12-28):
松下 PT-P1X200NT PT-P1X200 PT-P1X300 灯泡更换及复位

    更换灯泡单元
    灯泡型号:et-la780

    请勿使用与上述指定产品编号不符的光源单元。

    灯泡更换周期

    灯泡是消耗品。即使没有超出使用寿命,其亮度也会逐渐减弱。因此,有必要定期更换灯泡。预定更换灯泡的间隔是1500小时,但是,根据灯泡的特点,使用和安装条件也有可能需要提前更换。鼓励提前为更换灯泡做好准备。灯泡超过1500小时的使用时间有很大的机会发生爆炸。达到1500小时使用时间,灯泡将自动关闭。

    1、上述使用时间的解释是针对选择高设置,在菜单选项中选定“灯泡功率”而言。如选定“低”设置,灯泡亮度会有所减弱,但使用寿命会延长。

    2、1500小时只是预计的更换间隔时间,并不是保证达到的周期时间。

    更换灯泡单元的步骤

    假如灯泡使用时间超过1500小时,(当灯泡功率被设为“高”时),投影机大约在10分钟后将转为待机状态。下一页,步骤7至12应该在10分钟内完成。

    (1)按照第29页“关闭电源”中提示的步骤,关闭main power(主电源)开关,然后从墙上的电源插座中拔下电源线插头,最后检查灯泡单元周围区域是否已经冷却。

    (2)请使用phillips牌螺丝刀将投影机后面的空气出口固定螺丝拧开,然后打开空气出口罩。

    (3)用十字头改锥拧松灯泡单元固定螺钉直至螺钉能被轻松拧动,然后握住灯泡单元的把手,缓慢地把它从投影机里取出。

    (4)插入新的灯泡单元,必须保证插入方向正确,然后再用十字头改锥拧紧灯泡单元的紧固螺钉。

    (5)盖上空气出口罩,然后用phillips牌螺丝刀将空气出口固定螺丝拧紧。

    请确保灯泡及空气出口的安装严密。否则会导致保护电路启动,并使电源无法开启。

    (6)将电源线插头插到墙上的插座内,然后按下main power(主电源)开关。

    打开main power(主电源)开关时如果投影机上的power(电源)指示灯没有呈红色,请再次关闭main power(主电源)开关并检查灯泡及空气出口是否安装严密。然后再将main power(主电源)开关打开。

    (7)按下power(电源)键就有图像投影到屏幕上。

    (9)按enter(执行)按钮,并用▲或▼按钮选择“灯泡时间”。

    (10)连续按enter(执行)键大约3秒钟。

     屏幕会显示“灯泡时间重设”。

    (12)关闭电源。

    这样即可将灯泡的累计使用时间重设为零。

网友:
呵呵!投影机灯泡比较贵,水货(通常指得是那种换灯芯)也要几百元,原装的上千甚至两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