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9开机键有3.3V,但无待机电流,求思路

楼主(2009-12-28):
一联想S9(上网本)有待机3.3V但是怎么没有待机电流,不能触发,问过客户每摔过,看了也没有进水。南桥晶振有电压差。请大虾帮助分析下是什么问题。没思路了啊!~~~

网友:
桥摔锡裂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按开关键有高低电平跳变吗,如有跳变去追踪线路到哪去查哪工作条件是否具备?

网友:
跑开机键的线路,看19V电压到3.3V 5V的供电IC没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关键是没摔过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跳了下,马上又变成3.3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是个上网本,N270的U。不知道线路是怎么走的,没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