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DDR400维修遇到的怪事

楼主(2009-12-28):
一根DDR400 512M金士顿插在技嘉865主板上开机黑屏换到联想845主板上会报警,判断为为内存损坏,烙铁补焊后依旧
后用风枪吹过后,在845主板上使用正常,插在865主板上开始报警连续短音,真怪事,哪位师傅遇到过???怎么办???
黑屏

网友:
就这样用呗!外频是多大的,会不会865不支持!

网友:
就这样用呗!外频是多大的,会不会865不支持!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
,本贴地址: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62850-1-1.html
865原来就是用的这条

网友:
是你865主板坏了.

网友:
田伟
865主板换别的条子都正常啊

网友:
1种可能是这条内存比较特别,在技嘉和联想上接触不良。
2种可能是845前带有其它内存,这条根本没认出来。
3种可能是最后一块845主板看错了,是SIS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