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光驱弹不出来 但是用针插一下是可以出来的

楼主(2009-12-28):
光驱弹不出来 但是用针插一下是可以出来的
是大白鲨的 2003年的 怎么修啊
光驱弹不出来

网友:
换出仓电机的皮带

网友:
换出仓皮带,找不到的话,在皮带上擦点松香粉末试试

网友:
换光驱的皮带,,,

网友:
找不到这样的皮带啊

网友:
橡皮筋代替,不过就是增加耗材了,要经常换

网友:
如果以前的皮带还可以,只是有些松,我告诉你一个方法,找个气门芯,绞一点下来把他套在电机的塑料轮上,在把皮带装上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这个经验挺实用的

网友:
皮带只是一方面的原因罢了,机器老化了!建议你让他下岗算了,重新买一个!

网友: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马上试一下,看看把不出门的问题解决不?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用烙铁在皮带槽里平均烫4 、8个点,增加其摩擦即可!!

网友:
原来是皮带松了啊,以前就用针插应急孔。

网友:
想彻底解决,只有换皮带了。

网友:
现在是2010年了啊,朋友!给你工作6、7年了也该休息了,我看没有太大必要去修它了。

网友:
更换个皮带试试把,很多都是皮带的原因哦。

网友:
从旧光驱中拆一个不就可以了,建议买过,现在光驱多便宜呀

网友:
就像 张先生说的那样 给你工作了那么多年了 也该换了

网友:
现在光驱这便宜,换个就好了·

网友:
是皮带的问题,
有个折中的办法的,光驱中保持放一张碟片不要取出,试试

网友:
换皮带是最根本的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