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H240不开机维修一例

楼主(2009-12-28):
开关5v。通电后各组电压都正常 电源灯 一直常亮。 摸摸cpu 南桥都有点温度。但是就是不开机 。量14.318正常。 量cn512   第22pin  有3.3v

电流0.68   打开图纸发现跟EC8512 有很大关系。于是仔细观察发现供电。时钟 。待机电压都正常。这个时候进入了维修困境,,,,晕倒了。。。。
感觉问题还在EC  ,于是就进行第二次仔细观察,在放大镜下  发现了 EC 的  16pin  17pin    48pin 49pin  79pin 80pin  有空焊的现在心中狂喜又有200大洋的收获了 等加焊EC后无果。甚至还不通电了。心想惨了。还好我有这份物料,  动手换了新的物料上次,插电  呵呵  通电了。可上了cpu 内存还是不开机。看了看刚才焊的EC感觉有电脏 用洗板水洗一洗 呵呵发现了EC 旁边的R79 氧化了 准备加焊  ,由于氧化严重焊接不上 在料板上拆了个10kj的换上  ,插电开机了。看了电路图才知  R79是  给、VRM的一个信号  没有这个信号就会不开机

各位同仁小弟不才。。。。欢迎多多指教

网友:
楼主为什么认为不亮机就和EC有关系呢?真的很佩服楼主的感觉!

网友:
楼主 是开机不显,不是不开机

网友:
我一般称开机没反应,为 不通电,不开机,不上电。不触发 等
称能通电,但是点不亮屏幕的 为 点不亮
真希望论坛统一一下,不然有些容易混淆。

网友:
努力学习,向高手看齐!

网友:
我们一般说:按了开关没反应的叫不加电,电源指示灯亮,cpu风扇转的称为加电不显示

网友:
维修靠的不应该是感觉,而是一套维修的思路吧

网友:
支持楼上讲的。真的是这样

网友(2010-02-17):
楼主可以把图纸共享出来吗

网友(2010-04-30):
“打开图纸发现跟EC8512 有很大关系”敢问楼主是怎么发现的?

网友(2012-10-11):
希望楼主把不通电,和加电不显示给说明白些了,不然会看不明白的